楼主(2009-12-15):
使用的是FX3U PLC(控制三、四个交流电机和三、四个步进电机),之前采用传统的控制方式,即通过PLC的输出端口的通断进行控制;现在改用CC-Link总线的形式进行控制,不知道在具体的编程上有什么变动、不同或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有经验的朋友分享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了解过CC-LINK,你的交流电机、步进支持CC-LINK通讯功能吗?
如果不支持,你怎么能连上去

要想连上去,那就要支持CC-LINK功能

楼主:
谢谢。是这样的,交流电机由变频器控制,步进电机由步进驱动器控制,因此只要通过FX3U PLC控制变频器、驱动器 就可以了(触摸屏用于实时控制)。而PLC与变频器、触摸屏之间的通讯则采用CC-Link总线技术。但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总线技术,所以不知道相应的PLC程序、通讯程序怎么编制,它和不使用总线时的编程有什么不同,或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欢迎有经验的师傅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继续等待高人指点、分享经验。

网友B:
呵呵;距离很远吗?

楼主:
不远,距离在20米以内

楼主:
欢迎指点

楼主:
欢迎指点。

网友A:
PLC与变频器,那你要选择三菱的变频器,变频器上还要加上CC-LINK卡,然后看变频器CC-LINK通讯相关手册,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
触摸屏也要用CC-LINK连接,同样要选择可以扩展CC-LINK接口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