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量方法。

楼主(2009-12-15):
我公司有一项目:铅板+化学原料经过压机组合而成,要求称出化学原料的重量(不是体积)。面积大约是80*45*3mm左右。
详见附图:
左边是铅做的内芯,右边是成品(铅芯加上两面夹的石棉状化学原料)要求在不破坏成品的情况下测量出化学原料的重量。
化学原料为干燥的,可以承受轻微的震动,整个产品重量约20克左右,化学原料重量约7克左右。要求测量速度,每分钟20片以上。
请问能否解决此项目。

网友A:
前后重量差不就可以了??如果前面的重量是稳定的,只要秤秤后面的的重量即可!!??

网友B:
先称出铅板的重量,然后再加工成型,再称总重不就行了?

网友C:
啥意思,是想自动化检测吗?

网友D(2010-03-12):
不是很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