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我是一个初学PLC的新手。 请问扫描周期是什么意思呀?能详细告诉我吗?

网友A:
通俗的理解就是程序执行一遍需要的时间。

网友B:
PLC采用的是循环扫描D的工作方式,其工作过程分为 :1 内部处理 2通讯服务 3 输入处理  4程序执行  5 输出处理几个阶段,整个过程扫描一次所需的时间,称为扫描周期。

网友C:
PLC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采用了循环扫描的执行方式
一个扫描周期大致辞可分为三个阶段: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输出刷新阶段。
当PLC开始运行时先读入输入点的状态,放入输入映象区相应的寄存器中,这一过程就是输入采样,而输入映象区的内容直到下一个扫描周期到来时才会发生改变,这就保证了在处理程序的时候不受输入状态改变的影响,输入采样阶段完成后则进入程序执行阶段。
   在程序执行阶段,PLC按从左到右,先上后下的原则顺序扫描执行,因此在编程时也应尽量照这一原则进行编写。当遇到跳转指令,则跟据是否满足跳转条件决定程序的走向。当遇到有输出元件时,就先将其结果保存到输出映象区,输出映象区的内容是随程序的执行一直改变的,因此程序里如果有双线圈的话,将以后者的状态为准。程序执行完后则进入输出刷新阶段。
   在程序执行完毕后,PLC将输出映象区的各个输出继电器的状态转存到输出锁存器中,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输出,这就是输出刷新阶段,这样处理的好处就是保证了输出继电器不会随程序的执行而不停地改变其状态,从而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接下来PLC又重新进入输入采样阶段。以上三个阶段的时间总和就是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当 PLC投入运行后,其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阶段。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称作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期间,PLC的CPU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上述三个阶段。

网友E:
逐行扫描,从上到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