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我现在想做一个控制电路,利用传感器感应信号控制报警灯,当传感器未感应到被测物时,报警灯亮,若同时又报警声也好,请高手给点指点,需要什么部件,怎样接线??帮帮忙!!!

网友A:
需要一个声光报警器,一个配套的电源,一个继电器,一个传感器。接线非常简单。

楼主:
应该怎么接线啊 ?

网友B:
应该把楼上的图中的KA改为常闭,因为楼主要求当传感器未感应到被测物时,报警灯亮

网友C:
4楼说的对,这种问题一般电工是小菜一碟呀

网友D:
也可以做成,报警延时的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偶懂了受益非浅啊!!!

网友E(2010-01-31):
一个220V的传感器和一个报警器就行了

网友F:
我这个外行也搞得出来。

网友G(2010-07-24):
整个常闭的感应器不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