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9-12-15):
通过设计电路控制使得两台单独的设备联机控制,既前一台设备在有报警自动停机,后一台设备也能因前台设备停机而自动切断电源,或停止工作,请问此控制好设计和实施吗?

网友A:
呵呵 只要想做 就没有什么不好做的
我刚上班 现在和你做的差不多

网友B:
这种控制还是简单的。

网友C:
这种联机很简单的,可以通过前台机在停机时给个信号到后台机,也可以通过联机通讯的方法

楼主:
希望楼上给点具体的接线方法,用到哪些原器件!非常感谢

网友D:
很简单,用中间继电器.
我做过这样的项目

网友E:
理论上很简单,看你的控制系统是啥了,普通控制的话加个继电器给后机的控制回路就行,如果是PLC控制的话理论是一样的,在程序里加入控制信号就行

网友F:
这是最基本的电路了。我最早做的电路就是差不多的活,7台柜式空调公用一个冷水塔,只要有空调制冷就自动开水塔,所有的都不制冷就自动关闭水塔。其实就是用一些中间继电器并联起来就行了。做一个相互间的互锁或连锁。

网友G:
多层开关控制,最简单,后一台取,常开触点,工作时闭合

网友H:
如果机是用单个接触器驱动的,很简单,把1的自锁线串接在2机接触器的辅助常开,2机的自锁线串在1机接触器的辅助常开,那个报警停机后面跟着停,多几根导线就行,用其他驱动的当我没说

网友H:
说明一下,只能串接任意一个,别同时串哦,启动有顺序的,只是针对你说的控制要求而行,随便那个先报警后面跟着报警还得另外设计了,见笑见笑

网友H:
说明一下,只能串接一种,别两个同时串哦,针对你说的控制要求能行,随便那个先报警后面跟着报警还得另外想办法了,见笑见笑

楼主:
好的!知道了 !我想了一下,前台机器报警后使得控制输送带的电机停机,如果把控制电机运转的电源线直接作为后台机器的电源结起来!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H:
也就是两台电机并联启动了,瞬间启动电流很大的,接触器,热继电器容量够大就没问题;另外压降也会增大,对同一线路的其他用电器会有影响的

网友I:
你这个也行,

楼主:
哦, 那我就加装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