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求教各位前辈:

1. 组态王本身用RS232-RS485转换模块,是否直接联CPU226的通信口就可以了?网上说加CP5611或EM277,一定这样吗?

2. 用组态王修改了PLC的控制程序内的参数,如设定温度26度,关闭组态王后,PLC里的寄存器还能保存26度数据吗?即想知道组态王写PLC的参数是一次性还是每周期发送.

邮箱:explorso@163.com

网友A:
使用PLC的PC/PPI编程电缆就能通讯
组态王写PLC的参数是一次性,如果在PLC程序里不改就保持,但PLC断电了,就不确定了,这就看你的PLC的断电设置情况了

网友B:
组态王是什么呀

网友C:
可以考虑用组态王通过232转485连接来替代PPI电缆,我用过可以的,但是你也要考虑现场实际的干扰

网友D:
简单点,modbus接口。只要个232-485转换器

网友E(2010-03-24):
引用 网友A:
使用PLC的PC/PPI编程电缆就能通讯
组态王写PLC的参数是一次性,如果在PLC程序里不改就保持,但PLC断电了,就不确定了,这就看你的PLC的断电设置情况了
这个方法俺用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