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有多个按钮开关信号,由于每个开关信号要分别引至两套系统的PLC中,所以要使用中间继电器(24V,5A),我的接线图在附件中,大侠们帮我看看我接的对不对可以吗?哎,时间很急,周围没人求助,帮帮我谢谢
    中间继电器线圈与PLC1输入公用24V直流电源,PLC2的输入电源是另外一个24V直流电源。

楼主:
怎么不能上传附件啊,急啊

楼主:
图片
图片

网友A:
这样可以啊,为什么不在按钮上想办法啊。

楼主:
因为按钮上已经没有多余的触点了,并且不是我们的按钮,所以不好动啊,图上的PLC1是其他公司的,PLC2是我们的,PLC1的输入电源用在中间继电器上没有问题吧??

谢谢楼上的大侠,不知道接线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因为是新手,没有经验,整的我最近老紧张了,生怕把人家东西搞坏了,呵呵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没用过。

网友C:
两组常开触点,信号不是重了吗?

网友D:
没说清楚控制对象动作,是顺序启动还是联动?需不需要互锁?因为是两个PLC控制,如果外部不设保护,SB1,SB2一起按下是什么后果?另外PLC本身输出电流容量没么大吧,要看具体型号的说明书,最好KA1,KA2都用外接电源,接线没问题,实际应用还得考虑清楚,多少也是技术活嘛

楼主:
恩,谢谢楼上大哥的提醒
PLC1输入电源与继电器供电电源为同一电源(24VDC),都是别人的
PLC2以及输入电源(DC24V)是我们
我们只是想去SB1,SB2……的开关时间信息到我们的数据库中
“另外PLC本身输出电流容量没么大吧”,继电器和PLC1输入供电电源是开关电源,容量应该够用
这种接法没有问题吧大侠们???
我自己也多想想,集思广益,呵呵

网友E:
你应该在外围电路中考虑互锁。

楼主:
软件上互锁不可以吗?

网友B:
需要软件互锁加硬件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