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面走刀问题

楼主(2009-12-15):
我在做一个工件的时候为什么明明是一个圆弧但是 工件做出来之后两边不均匀!那位师傅能够帮我解答?谢谢啦!

网友A:
可能是X轴丝杠间隙过大。

网友B:
查一下X轴间补,程序没问题吧?

网友C:
是不是工件没夹正啊,出现稍微椭圆形了

网友D:
主轴轴承有问题了啊

楼主:
主轴轴承没有问题!床子是50的床子   刚性还算可以  程序也没有问题 吖!    X轴丝杠间隙过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调整间隙,但要看丝杠预紧方式。
第一种是螺纹式,只要调整螺母使丝杠螺母产生一定的轴向位移。
第二种是垫片式,改变垫片厚度使丝杠螺母产生一定的轴向位移。
第三种是齿差式,通过齿轮的转动使丝杠螺母产生一定的轴向位移。
在简易数控机床上用的都是第一种。

网友E(2010-01-26):
楼上这说的好详细啊

楼主:
嗯     采取下试试!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