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找了一个西门子TP170A的触摸屏,编了一个简单的画面和程序,不知道触摸屏与s7-200的PLC通讯电缆如何焊接,是不是3与3,8与8?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对,就这么接。

楼主:
请问一下触摸屏用的是IF1B口,触摸屏和PLC还需要那些设置?

网友B:
不用的,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C:
最好用西门子总线连接单元和DP线;
如果自己做3.4.5.8一一对应

楼主:
5和4也要对应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5和4也要对应连吗?

我使用的时候没有连,但是我觉得5连上能好点。

楼主:
谢谢,PLC的通信频率是不是要设置为187.5我设置了还是连不上

网友A:
如果连不上,我建议你设成波特率低的好些,高的出错率高点,设成9600试试。另外plc和触屏的通讯都要设,对比一下,看看哪些地方不一致。

楼主:
触屏的通讯没有9600

网友D:
有个19.2kb的。我一般都设成这个,通讯很好

网友E(2010-03-17):
S200通讯线应该是PPI,通讯时首先得设置PC得PG/PC接口,然后再设置HMI接口参数,其中传输率的一致,地址不能重叠.
但愿你能用得到

网友F(2010-04-26):
为什么PLC只能设置9600的波特率,而触摸屏上只有192000,18.....,没有9600的波特率,怎么设置才能连上?

网友F:
我的PLC是22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