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我又碰到一些麻烦了.....

网友A:
松下的没具体用过,但是思路应该是计数放在停电保存的存储单元里,需要看你具体型号的plc手册。
清零就是把0送到存储单位里即可。

网友B:
DT140为掉电保存寄存器开始位置

网友B:
采用加减法方式计数,复位时按住1.5S清0.按住20S清总数

楼主:
噢..
谢谢。我记得我实在手册里看过。知道有掉电保持寄存器,但今天翻了一天书竟然没有找到。

网友C:
用掉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清零,只要赋值0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欧姆龙的数据寄存器都是掉电保持,三菱不一样?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我知道了
在FP0-C32T中断电保持寄存器一共有32字(DT6112--DT6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