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怎么不动作

楼主(2009-12-15):
我们单位使用的剪板机plc为欧姆龙的cpm1a 30cdr-a-v1,变频器是servodrive/ebd05m,屏幕是delem。现在使用过程中,脚踏失灵。经检测,脚踏并无问题。最终发现:plc的一个输出点本应在脚踏动作后提供24V电压以驱动继电器,但是现实是没有这个24V,所以脚踏不动作(从别处引来24v,配合脚踏及行程开关,就可以使刀动作)
我怀疑是那个输出触点烧了,大家有何见解,帮忙想一下

网友A:
这个输出点对应的指示灯亮了吗?如亮了就是输出点坏了,如不亮就要检查输入端的条件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出点对应的指示灯亮了吗?如亮了就是输出点坏了,如不亮就要检查输入端的条件是否满足。
不亮的,没有数据线,没法监控程序啊

网友A:
那就不是输出点坏了,你可以看一下机床说明书,从梯形图上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输出点坏了,你可以看一下机床说明书,从梯形图上分析一下。
没有数据线,看不了梯形图,只能看外围电路,外围电路并无大碍

网友A:
如果输出灯不亮的话,肯定是输入条件不满足,如说明书上没有梯形图,那你只能从工作的状态、动作的顺序和安全防护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判断。

网友B:
用导线把该输出点与24V短接一下,如果设备正常工作,就证明外围线路没问题,输出点坏了

网友C:
是继电器的问题,我们公司,用过固态继电器,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导线把该输出点与24V短接一下,如果设备正常工作,就证明外围线路没问题,输出点坏了
这样试过,把plc和继电器跳过,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继电器的问题,我们公司,用过固态继电器,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拆开plc换继电器?

网友D:
hw1123说的对,正解!搞维修和做医生一样,望闻问切很关键。放下架子去询问一下操作工机器出问题时的具体情况现象,再做出相应的判断。这样做会让你感到问题原来是这么简单。

网友E:
呵呵;对应指示灯亮时量一下触点是否导通;

网友F:
有可能是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G:
他说对应的输出指示灯不亮。。。。说明PLC没输出当然是不会动作了,多数是冲压的条件没付合,比方说剪板机上升到位开关坏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说对应的输出指示灯不亮。。。。说明PLC没输出当然是不会动作了,多数是冲压的条件没付合,比方说剪板机上升到位开关坏了等等。。。

行程开关是正常的

网友H:
1.你的设备是新的,还是改造?
2.是否有尾款?过保期了?
3.输入条件是否都满足?

如果能确定输入条件都满足,可以判断上锁了
如果需要付费修理,建议找第3方,以判定是否加锁----除锁

从楼主问题细看,被锁的可能最大:(从别处引来24v,配合脚踏及行程开关,就可以使刀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1.你的设备是新的,还是改造?
2.是否有尾款?过保期了?
3.输入条件是否都满足?

如果能确定输入条件都满足,可以判断上锁了
如果需要付费修理,建议找第3方,以判定是否加锁----除锁

从楼主问题细看,被锁的可能最大:(从别处引来24v,配合脚踏及行程开关,就可以使刀动作)
枷锁?变频器显示a04

楼主:
今天来人修理了,人家有对照手册,查出a04代表的意义,很轻松的查出电机缺相!

楼主:
不知大家谁有各种机床的故障手册,帮忙传些

网友H:
哈哈 才知道有个a04
引用 楼主:
今天来人修理了,人家有对照手册,查出a04代表的意义,很轻松的查出电机缺相!

整个讨论中你才提到变频器报警----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来人修理了,人家有对照手册,查出a04代表的意义,很轻松的查出电机缺相!

整个讨论中你才提到变频器报警----不能工作
之前说了啊

网友H:
到17楼才讲,还是藏在。。。。。

网友I:
踩脚踏PLC输入信号点有没亮,有亮脚踏及输入线路就是好的啊,(从别处引来24v,配合脚踏及行程开关,就可以使刀动作)说明输出也是好的啊,看下其他的条件是不是没满足啊(行程开关等是不是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灯不亮的话,肯定是输入条件不满足,如说明书上没有梯形图,那你只能从工作的状态、动作的顺序和安全防护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判断。
果然安全防护这一方面条件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