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请教各位大侠,白耦变压器降压起动的起动电流是直接起动的百分之多少,%65和%80抽头时各是直起电流的百分之多少?

网友A: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的起动电流是直接起动的(Ku×Ku)倍,Ku=U2/U1,故%65和%80抽头时各是直起电流的42.25%和64%。

网友B:
是直接起动电流的0.42倍与0.64倍,只是理论计算值,实际电流还要加上0.1--0.2的系数,是自耦变压器的励磁电流,而且自耦变压器本身有电压降,会造成起动电压太低,而不得不用80%抽头,这样又造成起动电流过大。因此无论从那方面讲,降压起动还是用星三角起动更好一点,成本低、起动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