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09-12-15):
请问高手们,我用的是三菱GX  Develper8.0带仿真功能的编程软件,为什么每次监视程序的时候只能 从X1开始,而且只能监视一段程序,不能全部程序一起监视呢,谢谢你们了,

网友A:
能监控的,你可以在监控开始后用鼠标选择你要看的一段程序。

楼主:
请问怎么选择呀

网友B:
我用,一直可以全部监控啊,您说一下详细情况

网友A:
答复
打开程序,点击工具栏上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停止图块。等仿真启动后,用滚轮或鼠标左键选取需要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