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个6SE70参数

楼主(2009-12-16):
我是一个初学变频器的电工,有师傅能帮忙解释以下两个自由功能块的作用吗?
U951.99
U951.96

我们举个例子来讨论,或许有更深入的了解。麻烦各位师傅给解释一下,谢谢!
U275.1=536   U275.2=124   U275.3=18
U302=124    U303=3    U304=2

网友A:
变频器接制动单元时 默认U951.99 =8

网友B:
你想说明什么呢?不太明白你的问题。特别是你的参数介绍的不全呀。这个就是一个延时电路。针对主接触器得电命令的。

哦,笔误了,那个延时的参数应该等于3,不是4.不好意思。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我现在已经基本了解了我所问的问题,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我现在已经基本了解了我所问的问题,谢谢您!
嘻嘻,那你也应该说两句,你弄明白什么了?让我也明白明白呀。^_^

楼主:
呵呵,那我就把自己的理解说一下,有不对的地方正好还可以请您指正。

当变频器接有制动单元的时候,要激活一个计时器功能,也就是激活U951.99。
U302=B124,主接触器得电命令
U303=3S,主接触器得电后,延时动作时间定为3秒
U304=2,ON/OFF延时型,主接触器有得电/失电都将产生延时动作。
B0665接功能P586,即外部故障。
X101.7#端子接抱闸接触器的辅助常开端子,即抱闸得电反馈回变频器。
U275功能块的作用是检测外部故障,当B0536(制动单元无动作)条件不满足,或者B0124(主接触器未得电)条件不满足,再或者B0018(抱闸未打开)条件不满足时,就报P586(外部故障)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