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6):
本系统的数据传输通过局域网(以太网)来完成,运行稳定可靠;也可用于改造以前RS232、RS485、RS422等老式数据传输方式的系统。本系统分为网络采集发送端和网络接收显示控制端2种设备。为安装方便,2个设备外形都设计成通用工业仪表机箱形式。系统有两种工作方式:网络数显表对网络数显表,网络数显表对电脑。两种方式工作示意图如下:

一、网络数显表对网络数显表:
由上图可知,只要给网络采集发送端和网络接收显示控制端分别分配一个IP地址,通电后两端会自动通过局域网建立稳定的TCP/IP连接,网络采集发送端除在本地进行显示外,还把采集的数据自动通过网络传输到远程的接收显示端,接收端除了接收数据并显示外,还可以根据设定的报警上下限值对测量值进行实时报警(报警输出采用继电器触点输出)。

二、网络数显表对电脑:
由上图可知,每个网络采集发送端都分配一个IP地址,电脑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多个(最多255个)远程数显仪表终端,利用电脑强大的功能和灵活的编程(可以代开发电脑软件),可以对所有的采集数据进行存储、统计、分析、报表的生成、打印等等。

三、输入的采集信号可以为以下信号:

电压、电流、热电阻、热电偶、mV、电位器。

其中:
电  压:1V~5V DC,0V~5V DC  可通过设定选择。
电  流:4mA~20mA,0mA~10mA,0mA~20mA可通过设定选择。
热电阻:Pt100,Cu100,Cu50,BA1,BA2,G53可通过设定选择。
热电偶:K,S,R,B,N,E,J,T可通过设定选择。

四、免费提供网络采集数显仪表的IP地址修改程序。

上图为第一种工作方式的2个网络采集数显表实物图片

网友A:
l楼主 这个东西还是挺实用的,但是布线肯定很麻烦,除非原来就有网线布置

网友B(2010-01-17):
网络数显表不错,有机会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