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6):
simodrive 611电源模块上的s1开关具有以下功能:(i/r表示再生反馈电源模块;ue表示开环电源模块)
s1.1
l         off:
i/r模块进线电压=400vac±10%;直流母线电压=600vdc
ue模块进线电压=400vac±10%;直流母线电压=1.35×进线电压
监控阀值:(i/r、ue和监控模块)
脉冲电阻on=644vdc(脉冲电阻导通值)
脉冲电阻off=618vdc(脉冲电阻关断值)
直流母线电压≥710vdc(直流母线过压值)

l         on:
i/r模块进线电压=415vac±10%;直流母线电压=625vdc
ue模块进线电压=415vac±10%;直流母线电压=1.35×进线电压
监控阀值:(i/r、ue和监控模块)
脉冲电阻on=670vdc(脉冲电阻导通值)
脉冲电阻off=640vdc(脉冲电阻关断值)
直流母线电压≥740vdc(直流母线过压值)

s1.2
l         off:
准备好信号(x111准备好继电器)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继电器动作:
-电源内部主接触器闭合(端子ns1-ns2连接,端子48使能)
-端子63、64使能
-没有故障产生(同时包括标准界面的611a、611d和mcu)
-标准界面或连接旋变的611a进给模块必须使能(端子663、65)
-ncu/ccu已经正常运行(sinumerik 840d/810d)
-mcu已经正常运行
s1.2
l         on:
故障信号(x111准备好继电器)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继电器动作:
-电源内部主接触器闭合(端子ns1-ns2连接,端子48使能)
-没有故障产生(同时包括标准界面的611a、611d和mcu)
-标准界面或连接旋变的611a进给模块必须使能(端子663、65)
-ncu/ccu已经正常运行(sinumerik 840d/810d)
-mcu已经正常运行
s1.3
l         off:
标准设置,再生反馈功能有效
i/r模块可以将能量馈入电网
ue模块内部脉冲电阻有效
l         on:
再生反馈功能无效
i/r模块不可以将能量馈入电网
ue模块内部脉冲电阻无效
注释:此功能只对10kw以下ue模块有效,对28kw模块无效
s1.4
l         off:
当s1.1=on时
l         on:
进线电压=480v+6%-10%;直流母线电压=1.35×进线电压
监控阀值:(i/r、ue和监控模块)
脉冲电阻on=744vdc(脉冲电阻导通值)
脉冲电阻off=718vdc(脉冲电阻关断值)
直流母线电压≥795vdc(直流母线过压值)
s1.5        此功能只对i/r电源模块有效。
l         off:
标准设置,电源直流母线电压受控
l         on:
直流母线电压不受控,直流母线电压=1.35×进线电压
根据s1.1开关设置位置,电源会在600v或625v时馈电。

s1.6
l         off:
闭环的方波电流控制
l         on:
标准设置。闭环正弦波电流控制,此功能只对i/r电源模块有效。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产生正弦电流:
n     i/r16kw(6sn1145-1ba01-0ba1) +hf电抗(6sn1111-0aa00-0ba1)+进线电流进线滤波器(6sl3000-0be21-6aa0)
n     i/r36kw(6sn1145-1ba02-0ca1) +hf电抗(6sn1111-0aa00-0ca1)+进线电流进线滤波器(6sl3000-0be23-6aa0)
n     i/r55kw(6sn1145-1ba01-0da1) +hf电抗(6sn1111-0aa00-0da1)+进线电流进线滤波器(6sl3000-0be25-5aa0)
n     i/r80kw(6sn1145-1bb00-0ea1) +hf电抗(6sn1111-0aa00-1ea0)+进线电流进线滤波器(6sl3000-0be28-0aa0)
n     i/r120kw(6sn1145-1bb00-0fa1) +hf电抗(6sn1111-0aa00-1fa0)+进线电流进线滤波器(6sl3000-0be31-2aa0)
重要提示:与上述清单不符的配置,只能用闭环的方波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