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6):
我想问OMRON PLC的计时器TIM 是一个怎样的动作原理?

比如说我计时5s,是不是计时器得一直通路才能计时(很傻的问题),然后计时到后他的常开或常闭点是怎样动作,是动作一下还是保持(在此计时器一直“得电”状态下) ?

问题很简单,因为没有用过OMRON的,所以不是很了解,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网友A:
和电气一样,定时器需要保持得电状态才计时。

网友B:
呵呵;
LD 0。00
TIM 01 #50
0.00必须连续接通5秒,T1输出;

网友C:
计时器接通才开始计时,如果时间未到,常开或常闭点不动作,如果断路了计时器复位,常开或常闭点也复位,再次接通重新计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计时器接通才开始计时,如果时间未到,常开或常闭点不动作,如果断路了计时器复位,常开或常闭点也复位,再次接通重新计时
如果时间到并且前面电路是接通的,则常开和常闭触点始终保持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计时器接通才开始计时,如果时间未到,常开或常闭点不动作,如果断路了计时器复位,常开或常闭点也复位,再次接通重新计时
如果时间到并且前面电路是接通的,则常开和常闭触点始终保持动作。
是啊,我说的断路了是指计时器前面的电路不再接通时,计时器复位

网友E:
定时5秒写#50,通电开始计时,从50------0开始触点动作,只要TIM一直通电,触点一直保持至TIM断电。

网友F:
plc里的tim与常见的定时器工作原理一样

网友G:
计时器接通才开始计时,如果时间未到,常开或常闭点不动作,时间到了,一直通电,触电则保持,如果断路了计时器复位,常开或常闭点也复位,下一次接通重新计时

网友H:
同意八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