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追踪

楼主(2009-12-16):
变频器电源停电后再通电,能否自动从停电前运行频率开始做速度追踪,如果能,怎么设置?

网友A:
变频器应该都没断电保持功能,你可考虑用PLC与变频器通讯,将停电前的运行频率在PLC了记住

楼主:
老板叫你搞,不搞不行。用温度传感器输出4-20ma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行不行?不叫用plc,费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叫你搞,不搞不行。用温度传感器输出4-20ma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行不行?不叫用plc,费钱。
不管用那种方法,变频器再次通电都是按设置的上升/下降时间加/减速的

网友B:
还没用过,具体的可以问变频器厂的技术人员

网友C:
西门子的变频器叫做:“捕捉再启动”功能。这个功能有许多种形式,有人为要求再启动的,也有自动再启动的。说明书里有详细的操作使用方法。这样问,感觉太笼统了,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