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6):
共同学习  看贴必回  回贴必问 问之必深 深入学习 习以为常

网友A:
直接贴出来多好

楼主:
串激电机转子点焊调试方法
一.点焊的作用:点焊是将换向器与转子电枢相联接的一道工序,是串激电机的重要工序之一.% _+ @2 C4 D7 W7 D* ~& d* V! l/ @( N# i8 W0 w1 N% A  R二.点焊的方法:我们采用的是直流电阻焊,当点焊机的两极,铜排为负极,点焊棒为正极,接触换向器的挂钩和铜排时,产生极大的电流,在很少的时间使换向器挂钩发热,使漆色线的的漆皮融化的同时,气缸同时压紧挂钩的过程4 e: U0 T" s* P8 V7 _  N0 ]* |- I# G4 r5 k三.点焊机调试的方法:* D: J% |: a8 C" G不管什么焊机,只要掌握好以下几点就可以了0 o! y$ t$ z/ u$ ?1,点焊的时间,就是点焊时电流通过换向片的时间,时间长了,就会过焊,因为加热时间太长了,会把铜排的漆包线烧坏,或甩漆量太大.短了那么就会虚焊." X# d$ F( m7 K  q! a+ a2,点焊的电流,一样的,电流大了,也会产生上面说到的问题,,同时电流太大也会炸钩.$ j- x4 _* q# R  M3.点焊的行程,行程太短了会炸钩,这是因为行程短了后,有可能会正焊极(点焊棒)与挂钩脱离而产生了电弧,引起炸钩, [  G$ v1 N( _( }# B行程长了,会压过头,形成过焊,2 o% f3 g) W* F3 e: ?4.点焊的角度点焊头角度大了,线会虚焊,小了就会过焊,点焊时,挂钩太毛时,有炸钩,要注意磨点焊棒,一般在200个时,就能磨一下了.3 s+ y1 D& K! o, z! f& {% h& l四.过焊的处理方法及判断方法:" q: Q: V; U, l1.钩扁,钩经点焊后明显扩张,不成方形,变色严重,变色范围太大% N9 l# C# Y* o: H* f6 f$ L2,甩漆量大,会导致电机在运转的过程中挂钩短路$ |- v$ u4 H1 P. Z7 B6 H3.过焊的转子一律报废,重新调整设备.4 x6 f7 u/ n( G4 L五,虚焊的处理方法及判断方法:5 A' N$ Y6 H0 K" u: _4 t# |1.钩子变色不明显,测试不能通过.* p' h2 X) x: F% V3 m# M再点时电流一定要在微调档开小一档再进行点焊  N& _& I" h+ ~+ o9 {& R调整设备,原则是先加长时间,效果不好时,再加长电流2 k+ A  F' E9 |; p' E; t; d. x" k" P其它的问题处理方法! n' \& T. d/ p2 p1.   炸钩:行程不到位,点焊头用的时间太长了,电流过大,焊头上有脏东西,炸钩的转子一律报废。6 Y. f  N9 |9 H2.   点歪:焊头不能对淮换向器的正中心,点下时不正,点焊过程中转动过程中转子与工装卡得有点紧。处理方法为将钩弄正后,按虚焊处理4 s9 I+ x6 H5 H  r+ a- q2 E! s, X  }0 S六,点焊前的检查:" j; h4 u) w9 k  P6 J$ A5 t1.先打耐压,在换向器与铁芯之间打1800V/s的高压" P' x1 F8 {% U( Y& m6 m+ g2.检查有无漏钩,钩歪的6 {) v: Y8 B# q: u5 c& A9 U: [! m# D' H3 d# b" @) L七,不良品的区别) z0 t. I& m# y1.换向片表面变色要尽量控制在较小范围,钩表面要求平整,无炸钩,歪钩等,换向片表面无灼伤- ?; p1 X) h6 W2.无断线、虚焊等缺陷,点焊位置在钩部中央,漆包线在挂钩处有焦痕,甩漆量不大于0.5mm0 O4 V7 M! h. e: P% e& w  I8 UPS 本公司的焊机不具备调压力功能如贵司也没这个功能可以在带动焊头的气缸加一个调压阀注意不能用节流阀

楼主:
呵呵,好象直接贴出来不太好吧。

网友B:
太乱啦,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