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6):
由於以前沒用國西門子的,S7-200主機系列沒有原點回歸指令,在控制電機等過程中我想比較麻煩點。我想了兩種方法:
1  我試著PTO輸出脈沖數為1,讓接通條件一直接通,那它就一直輸出,高速前進,當接近原點信號時低速運行。當收到原點信號下降沿時就是原點。這種方式是可行,但我想它最高速度也就是它掃描周期的頻率。因為一個掃描周期就輸出一個脈沖,再也不能快了。
2  我用PWM輸出無數量的脈沖,當到達原點信號時低速運行,但當到原點下降沿時就是停不下來,接通條件斷開也停不下來,必須要改變SMB67數值才能停下來。
請教下大家在作原點回歸時候都是怎樣做的呢,請高手一定指導下啊,先謝下!!!!!

网友A:
使用PTO做个低速的包络,在复位时调用
正常工作时,你发出的脉冲数应该固定吧,回原点时,靠计回来的脉冲数,检测是否靠近原点,再减速运行

网友B:
是绝对位置回原点?

网友C(2011-04-29):
求教一下  PTO包络  中生成的  PTO-RUN   子程序   的Abort参数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