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型号命名

楼主(2009-12-16):
1) 各国电容器的型号命名很不统一,国产电容器的命名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用字母表示名称,电容器为c。
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材料。
第三部分:用数字表示分类。
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

2) 电容的标志方法:
(1) 直标法:用字母和数字把型号、规格直接标在外壳上。
(2)
文字符号法:
用数字、文字符号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容量。文字符号表示其电容量的单位:p、n、u、m、f等。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标称允许偏差也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小于10pf的电容,其允许偏差用字母代替:b——±0.1pf,c——±0.2pf,d——±0.5pf,f——±1pf。
(3) 色标法: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单位一般为pf。小型电解电容器的耐压也有用色标法的,位置靠近正极引出线的根部,所表示的意义如下表所示:

颜色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耐压 4v 6.3v 10v 16v 25v 32v 40v 50v 63v

15)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

16)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y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从而达到控制在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作用下,流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和对系统emc性能影响的目的。
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0.1uf。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安规电容的参数选择
x电容,聚苯乙烯(薄膜乙烯)电容,从上面的贴子里也可以看到,聚苯乙烯 的耐电压较高,适合emi 电路的高压脉冲吸收作用。
2.容量计算:一般两级x电容,前一级用0.47uf,第二基用0.1uf;单级则用0.47uf.目前还没有比较方便的计算方法。(电容容量的大小 和电源的功率无直接关系)

电容的型号命名:
1) 各国电容器的型号命名很不统一,国产电容器的命名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用字母表示名称,电容器为c。
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材料。
第三部分:用数字表示分类。
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
2) 电容的标志方法:
(1)
直标法
:用字母和数字把型号、规格直接标在外壳上。
(2)
文字符号法:用数字、文字符号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容量。
文字符号表示其电容量的单位:p、n、u、m、f等。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标称允许偏差也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小于10pf的电容,其允许偏差用字母代替:b——±0.1pf,c——±0.2pf,d——±0.5pf,f——±1pf。
(3) 色标法:和电阻的表示方法相同,单位一般为pf。小型电解电容器的耐压也有用色标法的,位置靠近正极引出线的根部,所表示的意义如下表所示:

颜色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耐压 4v 6.3v 10v 16v 25v 32v 40v 50v 63v

(4) 进口电容器的标志方法:进口电容器一般有6项组成。
第一项:用
字母
表示类别:
第二项:用两位数字表示其
外形、结构、封装方式、引线开始及与轴
的关系。
第三项:温度补偿型电容器的温度特性,有用字母的,也有用颜色的,其意义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字母 颜色 温度系数 允许偏差 字母 颜色 温度系数 允许偏差
1 a 金 +100 r 黄 -220
2 b 灰 +30 s 绿 -330
3 c 黑 0 t 蓝 -470
4 g ±30 u 紫 -750
5 h 棕 -30 ±60 v -1000
6 j ±120 w -1500
7 k ±250 x -2200
8 l 红 -80 ±500 y -3300
9 m ±1000 z -4700
10 n ±2500 sl +350~-1000
11 p 橙 -150 yn -800~-5800
备注:温度系数的单位10e -6/℃;允许偏差是 % 。

第四项:
用数字和字母表示耐压,字母代表有效数值,数字代表被乘数的10的幂

第五项:标称容量,用三位数字表示,前两位为有效数值,第三为是10的幂。当有小数时,用r或p表示。普通电容器的单位是pf,电解电容器的单位是uf。
第六项:允许偏差。用一个字母表示,意义和国产电容器的相同。
也有用色标法的,意义和国产电容器的标志方法相同。
3.
电容的主要特性参数:

(1) 容量与误差:实际电容量和标称电容量允许的最大偏差范围。一般分为3级:i级±5%,ii级±10%,iii级±20%。在有些情况下,还有0级,误差为±20%。
精密电容器的允许误差较小,而电解电容器的误差较大,它们采用不同的误差等级。
常用的电容器其精度等级和电阻器的表示方法相同。用字母表示:d——005级——±0.5%;f——01级——±1%;g——02级——±2%;j——i级——±5%;k——ii级——±10%;m——iii级——±20%。
(2)
额定工作电压:电容器在电路中能够长期稳定、可靠工作,所承受的最大直流电压,又称耐压
。对于结构、介质、容量相同的器件,耐压越高,体积越大。
(3) 温度系数: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温度每变化1℃,电容量的相对变化值。温度系数越小越好。
(4)
绝缘电阻:用来表明漏电大小的
。一般小容量的电容,绝缘电阻很大,在几百兆欧姆或几千兆欧姆。电解电容的绝缘电阻一般较小。相对而言,绝缘电阻越大越好,漏电也小。
(5) 损耗:在电场的作用下,电容器在单位时间内发热而消耗的能量。这些损耗主要来自介质损耗和金属损耗。通常用损耗角正切值来表示。
(6)
频率特性:电容器的电参数随电场频率而变化的性质
。在高频条件下工作的电容器,由于介电常数在高频时比低频时小,电容量也相应减小。损耗也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加。另外,在高频工作时,电容器的分布参数,如极片电阻、引线和极片间的电阻、极片的自身电感、引线电感等,都会影响电容器的性能。所有这些,使得电容器的使用频率受到限制。
不同品种的电容器,最高使用频率不同。小型云母电容器在250mhz以内;圆片型瓷介电容器为300mhz;圆管型瓷介电容器为200mhz;圆盘型瓷介可达3000mhz;小型纸介电容器为80mhz;中型纸介电容器只有8mhz

铝电解电容与钽电解电容

铝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感抗较大,对温度敏感。它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工作频率不高(不高于25khz)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与铝电解电容相比,钽电解电容在串联电阻、感抗、对温度的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工作电压较低。

纸介电容和聚酯薄膜电容

其容体比较小,串联电阻小,感抗值较大。它适用于电容量不大、工作频率不高(如1mhz以下)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和旁路。使用管型纸介电容器或聚酯薄膜电容器时,可把其外壳与参考地相连,以使其外壳能起到屏蔽的作用而减少电场耦合的影响。

云母和陶瓷电容

其容体比很小,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频率/容量特性稳定。它适用于电容量小、工作频率高(频率可达500mhz)的场合,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但这类电容承受瞬态高压脉冲能力较弱,因此不能将它随便跨接在低阻电源线上,除非是特殊设计的。

聚苯乙烯电容器
其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电容量相对时间、温度、电压很稳定。它适用于要求频率稳定性高的场合,可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

网友A:
很用用,收入囊中,谢谢

网友B(2010-03-01):
不错,说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