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6):
两只情况:
1.一根接输入端子,两根接外接直流电源正负极,请问输入公共端子com怎么处理?
2.接plc自身的24v直流电源,此时输入公共端子com又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是什么传感器?霍尔还是???

网友B:
棕色线接24V+
蓝色线接0V-
黑色线为信号线
com接电源的正极或负极,这要看你的传感器类型,你知是什么输出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传感器?霍尔还是???
欧姆龙的EE-spy401光电传感器,请问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棕色线接24V+
蓝色线接0V-
黑色线为信号线
com接电源的正极或负极,这要看你的传感器类型,你知是什么输出类型?

多谢~
“棕色线接24V+,蓝色线接0V-”是外接直流电源吧?
如果用plc自带的24v直流电源该怎么接呢?

plc型号是CP1E-N40DT-A

网友C:
如果用plc自带的24v直流电源该怎么接呢?跟外接的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plc自带的24v直流电源该怎么接呢?跟外接的是一样。

那输入com端子怎么接?也跟外接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哈哈 你搞明白spy是什么电路自然就清楚怎么接了,我记的spy401是NPN输出。
PLCcom接+

网友E:
棕色线接24V+
蓝色线接0V-
黑色线为信号线
com接电源的正极或负极
NPN型的传感器,与PLC共回路

网友B:
你测量一下,当传感器接通时,棕色线与黑色线间的电压为24V,则com接电源的正极;如果棕色线与黑色线间的电压为0V,则com接电源的负极,如果用plc自带的24v直流电源和外接电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一下,当传感器接通时,棕色线与黑色线间的电压为24V,则com接电源的正极;如果棕色线与黑色线间的电压为0V,则com接电源的负极,如果用plc自带的24v直流电源和外接电源一样
明白了,多谢

网友D:
注意光电传感器分“亮通”,“暗通”
lz的是“亮通”------没有检查物体时“通”

最好先看资料
经验:没有资料情况下-----输出接一个小继电器,继电器另端接电源+,传感器检测物体,如继电器可正常工作就欧克啦,否则继电器另端改接电源—,如继电器正常工作ok,如不能正常工作,传感器可判断是坏的。(线性输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