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

楼主(2009-12-16):
wincc上位软件画面出现如下故障 ,有截图 麻烦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和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图片传不上来,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吧 ,就是上位画面数据框变灰了,还弹出报错对话框,内容是这样的“ A SYSI error occured in \Device\sTopciano. Bus short circuit or wrong transmission rate or partner device not powered up."
有一台37kw的抽水泵一启动就会出现如上情况,请问大家哪方面的原因大一些,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图呢?请补上吧,还有把标题稍微写详细点,有针对性,才方便高手进来回答你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cc上位软件画面出现如下故障 ,有截图 麻烦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和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图片传不上来,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吧 ,就是上位画面数据框变灰了,还弹出报错对话框,内容是这样的“ A SYSI error occured in \Device\sTopciano. Bus short circuit or wrong transmission rate or partner device not powered up."
有一台37kw的抽水泵一启动就会出现如上情况,请问大家哪方面的原因大一些,怎么解决,谢谢了!

37KW一启动就出现,自然去排查干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