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6):
各位专家及老师:

我是辽宁的火力发电厂的电气维护人员,我们公司使用的是ABB的ACS600变频器

所控制的电机在工频运行的时候,电流约为115A

在变频运行时,电流最多也就95A,频率基本在46HZ就加不上去。变频器上电流显示150A,判断为过电流而降频率。

所以,电机始终不能以最大功率输出。请教导致这个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电压咋样?

楼主:
请楼上朋友帮分析一下

我们只测电流,未测电压

我们怀疑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导致电流显示正偏差,导致降频率运行.

网友B:
你检测电流的仪器是什么?

网友C:
变频器没设置好,要进行电机辨识。

网友D:
频率升不上去,很大程度上是电流过大降频。检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
很难说是那的问题。首先应该确认外部检测的电流和内部检测的电流,谁的更靠谱。否则不好说明问题的。

网友D:
既然是火力发电厂的电气维护人员,就可以叫单位买一个电流嵌试表,看看感应电流和显示电流多大比较久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