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6):
我公司设备大多是进口,大多数是400V电压的设备,但一些国产设备的是380V的,而且电源电压实际测量在380V左右。我想问一下,对设备有啥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影响,变压器的额定输出电压是400V,但真正到用户家里也就380V左右,关键是看你的设备额定电压的正负值

网友B:
没什么问题,这里的400V也就对应国内供电的380V,国内380V供电高峰时可以到400V。

网友C:
一般设备都允许有电压波动的,如果对电压要求严的,它肯定自己就备着变压器;再说工厂的电压都在400V左右

网友D:
无严格要求的没有问题,如果有就得加装稳压设备了。

网友E:
没关系的

网友F:
没有任何问题  进口设备是400V和230V 我国是380V和220V,这些是对应的,进口设备内部基本上都有稳压的

网友G:
能用,没事

网友H: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I:
应该可以使用

楼主:
如果是马达呢?有问题吗·?

网友J:
可以,没多大问题。

网友K:
正常的,一般都有一个电压范围的。

网友L(2010-01-17):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要求严格的话,可以要求供电局提高电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要求严格的话,可以要求供电局提高电压的

网友M:
如果你们公司有专门给这些设备供电的变压器,你可以把变压器的分接开关调到4档;
如果没有的话,就这么用着吧,国际惯例交流电压允许的偏差是正负10%,也就是说额定电压400V,只要你的电压在360~440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N:
没有问题,因为设备都有一定的欲量(正负5%)

网友O:
可以使用!

网友P:
我们当地电压经常超过420v

网友Q:
用吧没关系

网友R:
看你的设备对电压的要求怎么样,要是不行就装变压器,要是没有问题就算了,一般设备的运行电压允许10%的上下波动

网友S:
电压在正负百分之十范围内都可以

网友T:
应该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