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空气泄漏检测仪,是向测试品和标准品同时充入相同压力空气,测量其内部的压力变化来检测是否泄漏。
其工作过程分为下面四个步骤:
一、 对测试品和标准品同时充入预定压力的压缩气体。
二、 切断测试品、标准品和充气气源的联接,同时使测试品和标准品各自形成一个密闭的容腔,用差压传感器来感应测试品和标准品的压力差。
三、 保持一段时间后,由差压传感器(DPS)感测出因泄漏导致的内部压力差,从而检测工件泄漏量。
四、 把测试品、标准品和系统管道内的气体排放到大气,完成一个检测周期

2.1  泄漏检测原理
2.1.1  测试原理图

                     图:2-1  测试仪测试原理图
2.1.2  测试动作说明(如图2-1)
压缩空气自入口,通过空气滤清器,经调压阀到达开启阀AV1,AV1打开,AV2接通,AV3断开。向被测品和标准品加压,压力传感器显示充气压力值;关闭开启阀AV1,切断标准品、测试品容腔与空气压缩源的联接,由压力传感器感测测试品是否大漏,若大漏,则检测中断并报警、气动阀自动打开排气结束检测;若没有大漏,均衡阀AV2一直打开,导通衡定测试品和标准之间的气体;关闭AV2阀,隔离测试品和标准品之间的气体,由高灵敏度的差压传感器测出二者之间的压力差,判断测试物是否泄漏,测试仪输出合格与不合格的信号;检测结束,所有气阀打开,将测试仪以及测试品和标准品中的气体排入大气中。

2.1.3 差压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差压传感器是差压检测方式检漏仪的关键部件,充分认识和了解差压传感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对用户正确操作检漏仪十分有益。
如图2-3所示为硅压阻式差压传感器。传感器上、下有两个压力腔室,③为高压腔、④为低压腔,中间由硅膜片⑤隔开,硅膜片上沿切割4只电阻。当硅膜片两边存在压力差时,电桥失去平衡,输出与压力差值成比例的电压。

1- 引线  2-硅杯  3-高压腔  4-低压腔  5-硅膜片
图:2-3  差压传感器

气密性检测用差压传感器必须满足以下四点要求:
1、检测精度高。可以测出微小的泄漏引起的压力变化。
2、感测元件应变系数小。单位压力引起的传感器内部容积变化量越小越好。
3、对称性好。检测时,需将无泄漏标准品接到标准品接口,测试品接到测试品接口端进行比较,因此标准品和测试品必须是对称结构,并且内容积尽量小。
   4.耐压特性好。需保证直压和差压的耐压强度。
如图2-3所示,差压传感器受压部分为硅平面膜片,当两侧存在压差时,膜片会发生微小位移,放大回路的阻抗随之变化,由此将压力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在检测过程处于平衡状态时,标准品和测试工件处于同一压力状态下,差压传感器的输出为0。在检测状态,若测试工件有泄漏,则压力会下降,此时差压传感器的高低压腔压差不为0,将在两根引线端输出一个电压值。这个值通过A/D转换成数字量传送给CPU处理后,以压力值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这就是测试工件的压力泄漏值,与仪器设定的允许泄漏量比较,从而判定工件合格与不合格。
警告:差压传感器是仪器的眼睛,在压力检测过程中一定要按给定的量程范围使用。若压力值超出规定的量程范围有可能对仪器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坏。

为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流体、铸造、阀体、管件、电磁阀、电动执行器等行业提供气密性检测及功能测试设备

以下是主要涉及研究开发的几类设备:

1. 汽车零部件装配专机及气密性检测设备的设计制造

2. 各类铸造件的气密性检测设备的设计制造

3. 各种阀体管件类零部件的气密性检测设备的设计制造

4. 电磁阀及电动执行器的气密性和功能测试设备的设计制造

5. 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制造

6.   自动/手动装配线的设计制造

联系:李先生  15261507979

网友A:
本人就做过气密检测设备,客户有东风和本田。

网友B:
没有实际的东西。说说原理。

网友C:
测试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
测试有原理了
但图片不会传

网友D:
我有一朋友在常州也是卖这种设备的,汽车发动机上面用得多

网友E:
我们燃气具阀体上这可是必备的仪器了,也是贵的要死啊,都是上万元的,里面看看也没什么东东,成本估计不高。

网友F:
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气密性检测,学习了

网友G(2015-08-24):
空气泄漏检测仪

网友H(2023-08-09):
感谢楼主的分享,气密性检测设备的用领域确实非常广泛呢,我们公司也是专业做气密性检测设备的,我微信18256089163,期待可以和楼主多学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