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5-115U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我的机器,S5-115U CPU : 944、944B
故障:  机器上电后,程序无法自动运行,只能先STOP,然后RUN,才能够运行出来。不知是何原因?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无意中做了一次非保持复位,因而可运行程序了!

楼主:
还是会谢谢你!
引用 网友A:
你无意中做了一次非保持复位,因而可运行程序了!
这个复位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怎么才能够让程序在上电后自动启动出来;如果哪位高手能够修改里面的程序达到自动启动的要求就最好了。

网友A:
这我就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