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一直在编写程序用位移,最近有人说用SFC编写比较容易,于是开始学习如何用SFC编写程序。初学者,请各位帮帮忙,想一下如何在SFC中加入急停的模块

网友A:
ZRST  S0,Sn 区间全部复位
一般尽量不要用SFC写程序,总之有好用的地方,也有不好用的地方。看个人的编程方式了,同时也看机器的动作要求

网友B:
急停的程序可以写在步进程序外面啊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用常开触点

网友E:
急停用在那还是跟工艺有关的,有的急停就是断电。

网友F(2010-01-21):
在LADDER中将你的急停条件写好输出到中间继电器,然后在SFC中卡该中间继电器就行了,随便怎么卡,卡块中或者条件中。

网友G:
步进程序我感觉用LG的PLC写比较方便

网友H:
并不是所有工程的应用程序适合应用步进程序来编写,步进程序只是最适合于一套连贯性动作的设备。主要还是个人习惯吧;但不可否认步进程序给人的思路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