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怎样才能降低控制柜内的发热量呢
   当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机柜中时,要考虑变频器发热值的问题。
   根据机柜内产生热量值的增加,要适当地增加机柜的尺寸。因此,要使控制机柜的尺寸尽量减小,就必须要使机柜中产生的热量值尽可能地减少。
   如果在变频器安装时,把变频器的散热器部分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将会使变频器有70%的发热量释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由于大容量变频器有很大的发热量,所以对大容量变频器更加有效。
   还可以用隔离板把本体和散热器隔开, 使散热器的散热不影响到变频器本体。这样效果也很好。
   变频器散热设计中都是以垂直安装为基础的,横着放散热会变差的!
   关于冷却风扇
   一般功率稍微大一点的变频器, 都带有冷却风扇。同时,也建议在控制柜上出风口安装冷却风扇。进风口要加滤网以防止灰尘进入控制柜。 注意控制柜和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要的,不能谁替代谁。其他关于散热的问题
   1、在海拔高于1000m的地方,因为空气密度降低,因此应加大柜子的冷却风量以改善冷却效果。理论上变频器也应考虑降容,1000m每-5%。但由于实际上因为设计上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和散热能力一般比实际使用的要大, 所以也要看具体应用。 比方说在1500m的地方,但是周期性负载,如电梯,就不必要降容。
   2、 开关频率:变频器的发热主要来自于igbt, igbt的发热有集中在开和关的瞬间。 因此开关频率高时自然变频器的发热量就变大了。 有的厂家宣称降低开关频率可以扩容, 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内容为深圳市技成培训学员专用资料——《变频器工作原理》中的一小部分内容,更具体的内容已发在各个论坛网站中)

课程知识远程教学,工程应用在线辅导,现场调试电话支持.更好的技术,更高的职位,更丰厚的薪酬。
中国自动化远程培训第一品牌—深圳市技成培训
网址:

[URL=link.php?url=http://control.blog.sina.com.cn%2fadmin%2farticle%2flink.php%3furl%3dhttp%3a%2f%2fcontrol.blog.sina.com.cn%252fadmin%252farticle%252flink.php%253furl%253dhttp%253a%252f%252fwww.jcpeixun.com]

网友A:
柜内的散热,主要还是靠柜子设计好进出风道,并加强迫冷却的引风装置。保证柜内的干燥、清洁、空气流动。就能把柜内的热量带走了。

网友B:
要求高的就加装空调

网友C:
加风扇,开排风孔

网友C:
经常清除电器元件上的灰尘

网友D:
有没有好点创意来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E:
在控制柜外加一个挂式冷却空调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一段话还是不错的,另外诸如制动电阻之类的发热原件可以考虑引到柜外。

网友G:
现在都加铜管散热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H:
注意保持室内清洁,干燥,装空调最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