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如何将制作好的图片加入触摸屏的图库中?

网友A:
一般来说,触摸屏的软件中都会有这种功能,所以,好好看看软件的使用说明书就可以。

网友B:
你没说用的什么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一般在任务栏里都有导如图片功能的图标,形状像个图片

楼主:
我用的是电脑里自带的绘图工具做的,画玩后部知道怎么将图片导入触摸屏向量图库中

网友C:
基本上都能添加图片库,但是不同的触摸屏方法不一样,我用过威纶的,你自己仔细看看手册吧

网友D:
图片保存成对应支持的格式;

网友E:
必须图片支持。。支持以后直接导入图片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