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请问图片中的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怎么去用
怎么样去判别好坏!!工业微波炉机器上用的,(电磁热流化槽)
    谢谢!!1

网友A:
你是哪上面的啊?
是个调压器

网友B:
百度一下。。打电话到厂家去。

网友C:
①②为输出端,③④为模块内部同步变压器初级,COM为内部地端,CON为控制端,+5V端为内部产生,只供电位器手动控制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建议去看一些电力电子技术的材料,充电一下。

网友E:
看看和柜子里的什么元件连接,就知道了个大概啊

网友F:
是个防叠电路啊。就是控制电机通一会儿电再停几秒。它断了两相。纺织厂的槽筒鸡上用的多,防止绕线重叠的

网友G:
220v的单相调压器,价格200元左右
用途不同,型号不同
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①②为输出端,③④为模块内部同步变压器初级,COM为内部地端,CON为控制端,+5V端为内部产生,只供电位器手动控制用。
高手

网友I:
8楼你说的纺织厂防重叠原理是对的,但我看这个不是你说的作用。这应该是简单调压器,磁隔离直流控制触发调压,应该是几个固定等级电压可调

网友J:
高手?看出这么多。

网友K:
厂家下载的资料

网友K:
厂家说明书

网友L:
我看好像发电机调节器

网友M:
这就是一个固态继电器,具体的判别继电器的办法到百度里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