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步进电机的加减速脉冲数和时间等固定,中间速的脉冲数一直输出,当有信号时中间速停止改为减速至停止,每个加周期200-300MS,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使用向导编程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根据要求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向导里面好像没有那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