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步进电机的加减速脉冲数和时间等固定,中间速的脉冲数一直输出,当有信号时中间速停止改为减速至停止,每个加周期200-300MS,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想问什么?程序吗?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有那些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B:
另外再问下,有什么办法实现实步进电机变速加减速?打一比方,用PLSR  S1  S2  S3  D指令写的话,我要它一直转,S2要设成K0  ,S1是频率,S3是加减速时间。我现在要像伺服电机一样,一直转改变速度时能有加减速时间。请问有什么指令吗?或简单的编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