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12-17):
西门子s7-200项目密码怎么设置,那位大侠教一下。人家做的项目都有密码保护我不会。还有台达的触摸屏的密码怎么设置。。先谢谢了

网友A:
点击“文件”--“设置密码”,在“用密码保护本项目”前打勾,输入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种密码有用吗?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答。。。我想问问2楼的没有那个密码PLC你就没法改梯形图是吧

网友C:
密码有多种,一种是可以看,但不可修改。还有一种看都不能看了。一般有设密码都设第一种的。

网友D:
200四级密码,最高级别是就算你自己也是无法修改PLC中的程序的。不知道那个鬼子想出这样的密码来。

网友E:
感觉加密码没什么必要。

网友F:
家密码可以防止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