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请教:232转485的转换器能否反过来用,就是能将485转换成232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有做转换器,现在市场上卖的一般都是双向转换的,是可以把485的信号转成232,但是这种都是半双工的。只能等一边发完信息后,另一边才能发送信息

网友B:
原来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东莞康银

网友C(2010-02-12):
本来就是双向的!!!

网友D:
可以的,这样反过来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