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是刚刚学习PLC的新人,我想请教各位的是,在应用指令中,子元件和位元件怎么表示,比如,K1M7,是不是从M7~M10. K2Y3是不是从Y3~Y10呢?还有那个常数怎么算,比如K100是多少呢,比如这条指令中, LD X1  MOV K00   K2Y3中,Y3~Y10中,那几个有输出呢,谢谢你们了,

网友A:
理解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Y是8进制,所以K2Y3不是从Y3~Y10,FX系列中不会出现Y8/Y9

网友A:
和中华工控网有合作的计成培训网上有个相关的免费说明视频,你可以下载看下

网友B:
常数是以4个位为单位的,并且最大也只是K8(32位);
见图:

网友C:
各位还需注意FX系列的X、Y编号是三位八进制的,但Q、A系列的是十进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还需注意FX系列的X、Y编号是三位八进制的,但Q、A系列的是十进制的。

Q系列为16进制的。

网友E:
MOV K00   K2Y3;
K0传送后肯定是不会有输出的;

楼主:
K100的值是多少呀

网友F(2010-01-30):
K100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十进制里面的100啦。K表示是十进制,H表示十六进制。

网友G:
FX中,K是十进制,H是十六进制;机器中保存的为二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