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刚学三菱遇到难题了,望前辈给予帮助为盼。

|                     M8170
|——————|     |——————————————————[     SET       S28     ]
|

因为 M8170 输入有干扰老是去不掉,电脑给的信号可以从1ms-10ms _|----|_脉冲输入,
想从程序上实现M8170(时间t)-8ms>0则输出给————————[     SET       S28     ],否则屏蔽掉,程序如何实现

多谢!

网友A(2010-01-25):
M8170是输入X000脉冲捕捉,可能要从硬件解决抗干扰。

网友B:
你想用M8170作输入,一定是用了高速指令,否则没必要,因为不用高速指令时,输入滤波时间有10MS,足以应对你的8MS了。
问题是你用高速指令,输入触点应该用晶体管呀。相信这你比我更清楚,那么你一定是觉得用晶体管时还是有干扰,那么除了硬件加RC滤波外,想用程序滤波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扫描周期也几十MS,最小的一个计时脉冲也是10MS,你说怎么去用计时来计算脉冲的时间呢。

网友C:
M8170的脉冲扑捉功能:M8170的ON时间长短是要看你在什么时候将其复位的。只有M8170在程序中复位后,他才能继续扑捉脉冲,而且你要在程序的0步输入中断许可指令EI。
还有个问题,如果你的脉冲输入频率高于扫描周期,那么你涉及到M8170的一切程序均要中断处理,不然会造成你意想不到的后果!
强烈建议你仔细看看相关资料。别人是帮不了你多大忙的!因为谁也不了解你的实际情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