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7):
请各位前辈网赐教,我是一名初学都。我想请问一下,三菱FX1S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格式怎么写的,只要能往一个方面转就可以了,就是一个自动送料装置,(外加一个同步带,每隔5秒左右使同步带往前移动6MM。这都是题外话了)也就是每隔5秒就转一下。如当X6接通时步进电机Y2接通,程序怎么写,(当然移动距离我可以根据脉冲的多少来调节)。只要告诉我格式就可以了。
如下面这样子写不行啊,是不是要加什么M8002之类的啊?
                                       脉冲输出指令 脉宽    脉冲个数     输出
                           |——| |—— [  PLSY  K1000   K1000   Y2 ]——|
                                X006

楼主:
(不好意思找错字)请各位前辈赐教,我是一名初学者。公司有一个项目要搞。我想请问一下,三菱FX1S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格式怎么写的,只要能往一个方面转就可以了,就是一个自动送料装置,(外加一个同步带,每隔5秒左右使同步带往前移动6MM。这都是题外话了)也就是每隔5秒就转一下。如当X6接通时步进电机Y2接通,程序怎么写,(当然移动距离我可以根据脉冲的多少来调节)。只要告诉我格式就可以了。
如下面这样子写不行啊,是不是要加什么M8002之类的啊?
                                       脉冲输出指令 脉宽    脉冲个数     输出
                           |——| |—— [  PLSY  K1000   K1000   Y2 ]——|
                                X006

网友A:
Y2没有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B:
输出脉冲的只能是Y0或者Y1,你可以看一下编程手册

网友C:
前面说的对啊 y2不能输出脉冲啊 用y0

网友C:
还有 6MM的的移动量 还需要计算脉冲数哦 这还要参考你的驱动器 假如有细分功能又不停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们的解答。
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如果说只有Y0或Y1的话,那如何接线啊,比如三拍的步进进电加公共端口不是要有3个Y口才能控制电机吗?
各位老大能不能贴一张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图给我啊!
跑求!
hongxing516@163.com

网友A:
PLC是与步进驱动器连的;
电机连驱动器;

楼主(2010-01-27):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的驱动器是64细分的,步进电机是二相6线57BYG,算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是64*200=12800个。
脉冲宽度影响电机的哪一个参数?
现在我试了一下,步进电机有点热是怎么回事?还是正常现象?调小电流是不是可以降低发热?

楼主:
哪位能帮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