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微软Embedded使用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首先 微软的嵌入式系统包括好几个 看你的客户需要了
有图形界面的 没有图形界面的 要求运行处理器快的还是慢的
对实时性高还是低 这些都决定了你选择系统的必要性

网友B:
问题太宽泛了,不是一句两句能讲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