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V 50HZ 与110V 60HZ

楼主(2009-12-18):
谁能告诉我 200V 50HZ   与110V  60HZ之间有什么区别?    用110V  50HZ 与供110V 60HZ 用电器会有问题吗?   电压相同频率不同主要对哪些电路用影响?   谢谢
      261118749@qq.com    发点资料

网友A:
相同的电压下,频率越高,电流、转数越高~!

网友B:
呵呵;要针对不同的电器来说;

网友C:
电机试验技术及设备手册中的第506页有讲解。

网友D:
用电安全与功率不同

网友E:
200V 50HZ   与110V  60HZ,是两种供电标准,根据相应的设备提供合适的配电,根据电网选择合适的设备。

网友F:
要针对不同的电器来说;

楼主:
所以我想问下对哪些电器有影响

网友G:
用电设备都有自己的用电标准,没想过不安要求选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