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微软Embedded是否针对不同工控行业有不同的变化?还是通用的?

网友A:
是针对不同的应用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不同的系统 还有根据你的硬件可以做出不同的系统

网友B:
不同的工控行业使用Windows Embedded产品体系中的不同产品,例如手持设备,小型设备,PLC等实时,省电的设备可以使用WinCE。HMI,监控设备等基于X86的设备,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则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