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求救,急!!!

楼主(2009-12-18):
第一次使用欧姆龙的产品,在上载程序时出现了问题,已经截图,在那个压缩包中,望各位大侠给予帮助!!!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编程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B:
设置没有设好。具体要看PLC的型号,如C200的外面有开关可以调整,可以参考相应的用户手册。小型机一般是首先在线,然后点击PLC、编辑、设置,在扩展指令中选择用户设定就可以了。

楼主:
各位有没有关于欧姆龙的一些教程
我第一次用,实在是很菜,原来一直用AB,欧姆龙怎么和PC连接都不知道
是不是和AB的Linx一样有个专门连接的软件

网友B:
是编程软件。

网友C:
是不是版本低造成的?

网友B:
忘了说还要把设定好的传入PLC,再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