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实例:840d 2ax+1sp启动步骤
1.       nc复位
s3→1,s1 reset(load标准md),s3→0
1)      start-up↙setpassword:sunrise↙ok↙machine data↙
2)     general
md10000【0】=x1
md10000【1】=z1
md10000【2】=c1
……
md10000【5】=w1(名称不重复即可)
3)      channel specific
md20050【0】=1
md20050【1】=0
  md20050【2】=2
几何轴名称
md20060【0】=x
md20060【1】=y
md20060【2】=z
分配通道轴给通道
md20070【0】=1
md20070【1】=2
md20070【2】=3
md20070【3】=0
定义通道轴一几何轴
md20080【0】=x
md20080【1】=z
md20080【2】=c
……
md20080【5】=w
4)      axis-specific(用axist+ 式axis-切换各轴页面)
  md30130【0】=1(设0=模拟轴)
  md30240【0】=1(设0=模拟轴,4绝对值测量系统)
  nck-reset
5)  drive config(配置驱动)
insert module↙模拟模块实际情况选axist+或axist-(用选择键) ↙ok↙select power sec. ↙根据模块货号选功率单元
location   drive   active    drive(type)    power sec.     current
 1         3      yes       msd
     2         1      yes       fdd
     3         2      yes       fdd
  save↙ok↙nc-reset↙(300701报警共3条)
6)      drive md↙(用drive+或drive-)↙motor controller↙motor selection↙选择电机型号↙ok↙
将所有的轴都选好
etc.键↙bootfile/nck res…↙save bootfile↙save all.
nck-reset
7)设定旋转轴(以第3轴为例)
  start-up↙machine data↙axis specific↙(第3轴)
  md30300=1(报警4070。数据的单位将由mm→度)
  md30310=1
  md30320=1
  md30330=360
nck-reset
8)设定主轴(以第3轴为例)
start-up ↙machine data↙axis specific↙(第3轴)
md35000=1          设为主轴
md35100=4000       最高速度
md35110【1】=9000(1档的换挡临时界速度,md35010=1才有效)
md35130【1】=9000(1档运行时最高速限制)
md35200【1】=10  (1档加速度)
md36200【1】=9500(1档速度报警限制)
如果需求c轴功能可设
md35110【0】=9000
md35130【0】=9000(进给方式运行时的最高速限制)
md36200【0】=9000
nck-reset
成功后在mda下输入:s 500 m3,主轴应可以运转
必要时可检查md20700=0(不如回参考点可以执行(“nc stsrt”)
以setting data↙spindle data↙中速度限制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