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请问三菱FX怎么写进和读出里面的注释?

网友A:
在程序旁边的工具栏里有个注释的选项,你把每个信号所代表的含义写进去,然后设置显示注释就可以了

网友B:
读取时,要首先创建新工程,设定好PLC的型号,点击在线、PLC读取,在新的画面里将注释打上勾,点击执行,就可以将注释读取出来。
写入时,点击在线、PLC写入,在弹出画面里将注释打上勾,点击执行,就可以将注释写进PLC。
另外,在写入时,要分配一定的注释容量。操作如下:点击参数、PLC参数,在弹出的画面修改注释容量。

网友C:
在往PLC烧程序的时候,会有三个选项,程序,参数,和注释。一般我们直接点“程序+参数”
如果要写进去注释的话,就把最后一个选项也选上。
写进去的时候如果没选上,那么读取的时候也是读不出注释的。

网友D:
写入时需要一同写入,同时FX系列注释区是需要占用程序区的;

网友E:
我传进PLC里程序带注释,在传出来就看不到了,有时提示,什么超出容量什么的

网友D:
要从PLC存储部分分配注释区出来;

网友F:
先来一个;号就可以了,

网友G:
还有一个在 显示里打开注释显示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要从PLC存储部分分配注释区出来;
怎样从PLC存储部分分配注释区?我在注解上已打钩,就是写不进,说要设置PLC参数的容量设置
能说说怎样操作吗

网友I:
PLC参数中要设置存储空间

网友J:
注释很重要的

楼主(2010-02-23):
在PLC参数内存容量设置中设定注释容量

网友K:
我也运到了同样的问题,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