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作用

楼主(2009-12-18):
压力变送器是把气体或液体的压力转换为可使用的电信号的器件。压力变送器按接线方式,可分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楼主看到的应该是四线制的压力变送器。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电源接24v直流电,简单的检测方法是用一只电流表或电压表,接信号线两端。电源接上后,电流表会有4ma电流或电压表有0v或1V电压。
    那里说的不对,就请专家帮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不是很懂得,呵呵!

网友A:
是这样的,标准电流4-20mA,标准电压信号0-10V

网友B:
变送器就是把各种传感器的五花八门的输出信号模式,统一到 标准的信号规格上。什么是标准的信号呢?那就是0-10V或者是4-20mA的电压、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