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如下图所示:

X0        TIM 1            TIM 2 #80
-| |--------|/|--------------[ ]--------

TIM 2                           Y0 灯光输出
-| |-------------------------O--------
                           |      TIM 1 # 80
                           |---------[ ]--------

X0为输入, TIM1  ,TIM2 分别为 8秒 定时器,Y0为灯光输出,
当 X0 接通后,先接通 TIM2 ,让后 8秒 后,TIM2 常开变常闭,
接通 灯光亮, 同时 TIM1 计时开始,
再过 8秒后, TIM1 常闭 变常开,TIM2不接通,TIM2 保持常开
灯光无法输出,灯灭,
此时, TIM1 常闭 仍然 保持 常开,
然后,又如何开始的呢?如何实现循环的呢?

求高人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上面的X0接通,就会一直闪;

网友B:
晕,TIM1接通8秒后TIM1的常闭点断开,使TIM2失电,TIM2常开也就断开了,TIM1也就失电了,所以TIM1常闭点也就再次闭合啊。

网友C:
X0为1后,TIM2 延时8秒,其常开触点闭合,此时Y0有输出,同时TIM1开始计时,8秒后TIM1线圈为1,TIM1的动断触点将TIM2线圈断电,其常开触点断开,此时Y0停止输出,此时TIM1线圈为0,其动断触点也复位,TIM2重新开始 延时。依此类推,循环往复,Y0保持间隔8秒闪烁。建议,多看一些基本的单元环节程序为好。

网友D:
属于基本电路,此电路通8s,断8s

网友E:
这样子接线好像是循环一次就不亮了

网友B:
不会吧~!再仔细看看吧~!
只要X0一直导通,就能不断的闪烁~!

网友F:
用keep指令直接把x0保持了!就可以了!!

网友G:
基本互锁程序的变通,保持X0接通,就实现了间隔8s的闪烁。

网友H: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M)在X0节点处形成自保持

网友I:
表达能力有限,请见谅
该电路时一个通三秒段三秒的闪烁电路,
当 X0(如果是按钮要一直按着) 接通后,先接通 TIM2 ,
8秒后,TIM2线圈得电,其常开触点闭合,
Y0输出,灯光亮,
同时 TIM1 计时开始,
又过8秒后, TIM1 线圈也得电,其常闭触点断开,使TIM2线圈断电,TIM2常开触点不动作,灯光无法输出,灯光灭
此时, TIM1 线圈也断电,其常闭触点又恢复到常态,也就是闭合状态,
而后又使,TIM2线圈得电,其常开触点闭合,
Y0输出,灯光亮,
同时 TIM1 计时开始,
又过8秒后, TIM1 线圈也得电,其常闭触点断开,使TIM2线圈断电,TIM2常开触点不动作,灯光无法输出,灯光灭.......如此循环

网友J:
保持X0接通,就一直循环闪烁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