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请问,风机用的那种抽头式单相电机,当两个调速抽头之间被错接到了220V上,会烧毁电机,请问为什么会烧毁?什么措施才能保护电机在这种错误接线的情况下不被烧毁?

网友A:
你说的线路可能是这个意思~!
本来220V是加在整个线圈或多半个线圈上的,要是按你说的接,相当于夹在了线圈的少半部分上。
线路懂了 就不会接错了~!

网友B:
可以量电阻啊

网友C:
小心,仔细点啊

楼主:
我想应该是一种短路吧,那如果把220V接到了两个调速抽头上,电机还会转么?是不是就形成不了旋转磁场了,电压U也就无法抵消感应电动势E,最终电压全部落到中间调速线圈上,导致短路烧毁?这样分析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