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各位大侠  哪里有 线缆 总开 断路器  热继电器  接触器得选择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电工手册上就有

网友B:
网上多多搜索啊。。。。。

网友C:
承载电流、安全电流、额定电流的大小

网友D:
可以上网查,最好问一下有经验的老电工。

网友E:
经验最重要,问问老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