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9-12-18):
各位你好啊,请问在三菱PLC梯形图里面假如在主程序里面达到一定条件呼叫子程序,到子程序返回到主程序为止又达到一定条件再出现一次呼叫子程序而这两个子程序是不同的即是在主程序出现两条呼叫指令可以吗因为我没有用过三菱PLC啊我都是在用永宏PLC

网友A:
可以,这就是程序嵌套,不过第二个子程序要在第一个子程序内部

楼主:
可以说明白一点吗谢谢

网友A:
程序的结构顺序为:
先进主程序;
达到一定条件呼叫第一个子程序;
达到另一个条件呼叫第二个子程序;
结束第二个子程序;
结束第一个子程序;
返回主程序;
程序结束。

网友B:
楼上说的过程,很详细,另外,www.xxplc.com上有资料

楼主:
我明白啦真的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