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的M位问题

楼主(2009-12-18):
我在STEP7中编程的时候,采用M2000.0用作脉冲上升沿的检测,用M2000.1用作一个置位线圈,可是程序运行时检测不到上升沿,后来用M200.0用作脉冲检测,M200.1用作置位线圈,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这事怎么回事?

网友A:
查看硬件手册,有没M2000 的地址,是否超出范围。

网友B:
第一看看你的M2000是否超了 第二看看其他地方用过没有??

网友C:
同意以上说法!

楼主:
我是在交叉参考中,查的有M2000.0且未使用,才用这个点的? 难道要查硬件手册吗?我们的PLC是414H

网友D:
你要看好M和V的地址范围